关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楼主(2010-11-14):
关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传输线原本是个一维场器件(集总参数器件一般被认为是零维器件),原则上该用场的方法分析。但由于是一维器件,为了方便起见,可用有限元近似(采用有限个集总参数器件构成的网络近似)。然后取极限得方程组(相量):

  dU / dx = - I (jωL + R)
  dI / dx = - U (jωC + Y)

第一个方程对 x 求导数,得:

  d^2 U / dx^2 = - dI / dx (jωL + R)

将第二个方程代入,得:

  d^2 U / dx^2 - U (jωL + R) (jωC + Y) = 0

解方程,得:

  U = U0 e^{- [(jωL + R) (jωC + Y)]^0.5 x}
  I = - dU / dx / (jωL + R) = U0 [(jωC + Y) / (jωL + R)]^0.5 e^{- [(jωL + R) (jωC + Y)]^0.5 x}

定义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 Z0 = U / I,则有:

  Z0 = [(jωL + R) / (jωC + Y)]^0.5

其中 ω为传输线上所传的行波角频率,L为单位长度电感量,R为单位长度导线电阻,C为单位长度电容量,Y为单位长度介质电导。(注意:这里采用“单位长度”只是为了避免理论上的麻烦。根据Z0的算式可见所谓的单位长度之说没有特定的意义,目的在于当将传输线假设成无限长后,式子还有意义。因此,对于有限长度传输线,完全可以认为L、R、C和Y是全线段上的整体参数。)

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反映了线中行波的I-V关系。注意,对于行驻波,不能简单认为这些关系能直接使用(行驻波必须分解成行波的叠加)。如果传输线中传送着一列行波,某点电压为 u = U e^[j (k x - ω t)],则此点上流过的电流便就是 i = (U / Z0) e^[j (k x - ω t)]。这就是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意义。

那传输线的特征阻抗是否可以被简单测量呢?如拿个万用表之类的东西。答案是,如果传输线中走的是个纯行波的话,理论上可以。要满足此条件,方法有二:1)在有限长度的传输线端点匹配一个阻抗一致的网络;2)设想传输线为无限长。如此,就可以通过输入一个行波,理论上能测量出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需要匹配网络,而前提是已知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自然没有意义。现在看第二种情况,即假设传输线一端延伸到无穷(无限长)。为了简单起见,仅考虑测量直流特性(这样可以假设用万用表)。直流情况下,特征阻抗为:

  Z0 = [R / Y]^0.5

可利用万用表,理论上直接测得上述参数。

现在给几个情况,供思考:

1)当 R = 0 (传输线中的导线为理想导体)且 Y > 0 时,Z0 = 0 ,(即传输线的直流电阻为零)。为何?
2)当 Y = 0 (传输线中的介质为理想绝缘体)且 R > 0 时,Z0 = ∞ (即传输线的直流电阻为无穷大)。为何?

注:上述“测量”为理论上的,因为现实中传输线不可能无限长。但作为理论分析是可行的。

网友A(2014-01-28):
来学习一下,但是看到太多公式,我。。有点晕。。。。

网友B(2016-03-01):
@HWM 现在给几个情况,供思考:

1)当 R = 0 (传输线中的导线为理想导体)且 Y > 0 时,Z0 = 0 ,(即传输线的直流电阻为零)。为何?
2)当 Y = 0 (传输线中的介质为理想绝缘体)且 R > 0 时,Z0 = ∞ (即传输线的直流电阻为无穷大)。为何?
-------------------------------------------------------------
HWM大师可以说下自己的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WM 现在给几个情况,供思考:

1)当 R = 0 (传输线中的导线为理想导体)且 Y > 0 时,Z0 = 0 ,(即传 ...

考虑注入一个直流信号(其实是阶跃),且传输线“终端匹配”(注意这里的特殊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