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文件和目录 要用哪种LCD

楼主(2010-11-14):
我要用单片机做个东西,要读U盘文件夹和目录的。现在要显示出来,不知道要用哪种LCD比较好,要带中文字库的。
像普通的12864显示的东西好像太少了,要是能有手机还是MP4那种效果就比较好了,
麻烦给点建议。

网友A:
此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看你需求了
12864也行的啊 多列 翻页 照样能显示很多条
想再多点那就只能换大的屏了

网友B:
手机屏、MP4屏一样可以用,只要你不嫌贵就是。

网友C:
呵呵,带字库的12864,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
哎,12864只能4列,一行显示十来个,太少了吧,看着也寒酸:L

网友D:
用什么无所谓,你可以用手机屏幕只显示字符啊。
关键是成本的问题你能接受就可以了。

楼主:
用什么无所谓,你可以用手机屏幕只显示字符啊。
关键是成本的问题你能接受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D:

我读出来的可能是中文目录和文件名啊,只显示字符也太简单了吧,不符合实际啊

网友E:
跟LCD无关

网友F:
大一点屏比较爽。。。
320*240彩屏也不贵噻。比字库屏便宜N多。字库放在存储器里把。。。
都已经用了文件系统,空间够大,不在乎字库这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