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0-11-14):
如图,这个中周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是个电阻,它是个CASCODE组态的放大器。但是用了中周以后我觉得工作点都没有了。使用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谢谢。

网友A:
稳定比例的负反馈,或自举作用可以使输入阻抗更高。

如果是J型场效应管的话Vgs是负的,工作点就是对的。

楼主:
稳定比例的负反馈,或自举作用可以使输入阻抗更高。

如果是J型场效应管的话Vgs是负的,工作点就是对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是不是在有信号输入的时候才有工作点?和中周频率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B:
可以确定,线圈的作用是稳定高放的负反馈,绝不会起自举作用。自举是正反馈,在此电路会自激、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