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支持class的编译吗?

楼主(2010-11-15):
我准备将STM32F103的串口程序重新封装一下,因此我考虑用C++的类来封装,但是,编译时通不过,第一个报错就是class没定义,所以我想知首,MDK支持类吗?

楼主:
对不起,各位,是我自己搞错了。
使用class的源文件应该写是C++文件,即*.cpp。我是建立文件时没太注意,写成*.c文件了,即C源文件,所以编译器识别不了。唉!悔过3秒!自抽一下脚底板。

网友A:
楼主不用对不起,这种错误我也犯过:lol

网友B(2016-04-21):
楼主问下,我的写的是.cpp怎么还是提示class未定义,.h文件应该写为.hp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