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感!

楼主(2010-11-15):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最简单且方便的方法可以测量贴片0805封装的小电感的?小弟拜谢了。QQ:917821249

网友A:
多大范围内的电感?如果uH级的可用电桥,如果是nH级的,只好用矢量网络分析仪,且是间接得到的。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兄弟的回复。我是想做一块无线模块。依照人家的板来做的,但不知道上面的电感量是多大的。有没什么较好的方法的呢?是不是跟原板用一样的东西就可以的。主芯片是CC1020。谢谢!

网友B:
要不用电桥,要不就用有电感测试档位的万用表,精度差别而已。

网友C:
即使你把板掰下来了,最后还是要自己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