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校频问题

楼主(2010-11-15):
我现在配置的是自动校频, 在发送事件里有一次校频,但没有发送事件时,CC1101大多数时间处于RX模式,因此我又在程序中定时扫描CC1101状态,若为RX模式,先转为IDLE模式,再转为RX模式,即可自动校频。但是这样有可能在接收数据时,会将RX模式打断,导致不能正常接收数据。
    请问是否有好的解决CC1101校频问题的办法,请予以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启AFC,不必过于频繁的较频,即使较频也该在工况空闲时进行。

楼主:
您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校频要在空闲状态下才能进行,可是又不能让其进入空闲。因为我现在所做的是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应用,由于数据通信的机制使得该网络中数据之间的传输时机不太好控制,很有可能一个节点上的射频刚进入空闲模式时正好要接收数据,我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下是否有好一点的校频处理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

网友A:
说明你的系统通讯协议首先就不合理,首先确定是否需要校频,然后才是校频工艺的问题,即使需要校频,网络通讯是一定存在工况空闲的(不是空闲模式,弄清楚概念),除非你的协议有问题。

网友B:
听你说就是随时都可能有数据发送过来,这样的机制就是不允许中断接收,明显你的协议有严重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很难

网友C:
如果你对你的协议足够了解,就没有问题

网友D(2011-03-29):
1。采用每当从RX或TX到IDLE模式时进行校准。

网友E:
又不是窄带系统哦,你校什么频,出厂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采用手动校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