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噪音问题

楼主(2010-11-15):
各位大虾,我用LM386做音频放大。发现这个386的噪音很大。
不知道各位大虾们碰到过这些问题没有,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或有什么IC可以替代它的呢。
最好是低成本的。

楼主:
怎么都没有大虾拍砖啊?

网友A:
你电路没做好,如果LM386本身噪声大的话,就不会卖了20多年还在大量的卖。。。
你好好处理一下电路,这个IC市场用的不是一般的多,而是非常的多

网友B:
建议用两个三极管做成一个达林顿管就行!

网友C:
建义发到模拟技术板块,那里有这方面的人才。

网友D:
386你是做功放还是做前放???

网友E:
音频电路要讲究供电和接地回路的处理,信号也需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