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距离可以多远?

楼主(2010-11-15):
2个单片机系统,其中一个为主控,另一个负责显示(数码管)和按键扫描,中间大概有25米,线缆为普通白色的排线,考虑成本问题,不打算232 485,就用单片机模拟I2C通讯,不知道这个距离是否可行,各位有相关经验的,请教下。谢谢

网友A:
应该不可靠!如果必须用I2C,建议采用光耦隔离,降低速率。

楼主:
如果不隔离,速率降到系统要求最低,软件加入纠错呢,比如说多次比较收到的数据

网友B:
呵,不知道是运用在什么产品的。。。
可以提供多媒体处理器SOC芯片资料,有完善的外围接口以适应各种复杂性的应用,包括SDRAM, Nand Flash,LCD,Sensor,USB2.0,SD/MMC, High-speed ADC, I2C, I2S, UART, SPI PWM等,
内部集成了HMAC(2.4G无线MAC层处理模块),HECC(2.4G无线纠错模块)等2.4G无线处理模块
可支持多种格式的移动电视标准,如CMMB,T-DMB等
内置了具有音频CODEC,视频DAC等
QQ272943878

网友:
天,这个都有人省,要不量巨大

楼主:
没办法啊,物价飞涨,2个485,也要1.5吧。量大了就颇可观了

网友C:
CPU直接推肯定不行。

建议CPU端口出来后用三极管推20mA的电流信号到另外一个板子做通讯。

别用IIC了,收、发分开吧。

网友D:
中间大概有25米,线缆为普通白色的排线

节省成本也不能这样省啊
为了省2元钱,将来可能花2000、20000跑现场

网友E:
量大的话FAE相对于赚的就可以忽略不计了:lol

楼主:
听了各位,考虑再三,还是485了

网友F:
用射频啊

网友G:
有新片能把i2c电压升到十几伏,能传远一点

网友H:
我也觉得很奇怪,25米,线都多少钱了,走无线不是好好的?

网友I:
用恒流源或是升压后再推挽电路就可以搞定。

网友J:
用ttl的232,比i2c还可靠点吧?
i2c的高电平是靠那个上拉来保证的,抗干扰奇差.

网友K:
IIC的通讯模式很难加驱动。用SPI,HC245作驱动,要保证无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线上都要有10mA以上的电流。

网友K:
另一个负责显示(数码管)和按键扫描。这个连单片机都不用,直接HC595和HC165完事

网友L:
回复 网友A:
2楼的大侠给出个能用的I2C光隔离电路吧。

网友M:
何必搞那么复杂
用两三个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一下,把传输电压抬高,降低速率,成本两毛都不用.

网友N:
搞什么的?传输那么远还抠门这点钱?

网友O:
232电平还可以,5V的TTL一般出不了板子,不过要看速度。如果通讯速度很低,也可以用5V电平,不过建议你不要模仿I2C,自己写个差分传输协议好了。

网友P(2012-05-17):
什么情况啊?不懂

网友Q:
回复 楼主:
直接的告诉你:不行!用485吧。

网友R:
顺便问问,5米距离双击通信,232直连可靠不,消费电子类?
产品附近有大电流的电机。

网友S:
天啊,485你都不想用,只有神能保证你的系统是稳定的

网友T:
够抠的,那买粗点的线吧,扁平线缆试试。也许行。

网友U:
两端都加上强上拉试试,速率要降低。

网友V:
25m的线材也要不少钱,而且不能为了省钱而降低性能,没必要省那点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