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感偏大不能稳压带载

楼主(2010-11-15):
近段时间做一个移相电源,在调试中发现谐振电感过大的话在输入额定电压时根本不能移相稳压,通过加大输入电压能稳压了,但是带一点点负载就原边波形发生震铃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谐振电感过大,副边占空比丢失得厉害,电压建立不起来

网友A(2011-02-01):
漏感太大了,如果要求大的调节范围,建议用可饱合电感做谐振

网友B:
我一般使用磁环电感;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A:
要选的是磁材,而不是形状,磁环的u,与别的型材一样,从十到一两万,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