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我写了个程序,编译后有三个警告。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PRD?WDXJY3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SENDACK?WDXJY3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CAIYANG2?WDXJY36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不是说了吗
没有调用
设法调用即可

楼主:
小弟是个菜鸟,请问如何调用?谢谢!

网友B:
如何调用?
就是你写一个函数,然后在其他函数中调用他,也可以自己调用(递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