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的阻抗是如何判断它是低阻还是高阻呢?

楼主(2010-11-15):
信号源的阻抗是如何判断它是低阻还是高阻呢?

如果知道了测量信号传感器的阻抗,就可以选择后极是做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了,这个如何判断呢?

网友A:
如果传感器输出信号较大的话,先测量输出电压,再在输出串一个电阻到地,测量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就可以计算出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了。

网友B:
接2个阻值相差较大的电阻看看。
电阻两端电压变化大,说明源内阻高。如果电压基本不变,则说明源内阻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信号很微弱,无法测出传感器输出电压

网友A:
通常根据传感器的类型,就能确定输出阻抗的大小了。
信号小的话要测量输出阻抗,就需要对信号进行放大。
如果只是定性的知道是低阻还是高阻的话,用运放搭一个增益相同的同相放大和反向放大器分别测量,如果输出信号差不多大就说明是低阻输出,反之就是高阻。

网友C:
“如果只是定性的知道是低阻还是高阻的话,用运放搭一个增益相同的同相放大和反向放大器分别测量,如果输出信号差不多大就说明是低阻输出,反之就是高阻。”

此法有道理可以遵循吗?

网友D:
回答楼主的第2个问题:如果前级阻抗为高阻,如输出阻抗100k以上,一般用同相放大器;相反,前级低阻100k以下用反相放大器。

网友E:
4楼:
你是要在传感器之后加放大,是吧?放大之后总可以测量了吧?此时你再改变一下你的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网友A:
8楼,运放的同相放大输入是高阻抗,反向放大输入电阻通常较小。

网友F:
唉,中国的电子工程师们!
阻抗大小是有针对性的,首先是频率,频域的不同频点,阻抗相差可能极大;
其次,高阻还是低阻,参照物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未弄清怎么下结论和方法?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