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学习简记--定时器(发动大家写笔记)

楼主(2010-11-15):
新唐M051的库函数呢,说实在的,看了看,还凑合着用吧!
如果开发过程中遇到库函数不够用的情况,建议适当的寄存器操作和库函数操作并行,可以提高运行效率!!
学习讨论群:84926407,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今天看了看DrvTimer库函数,觉得奇怪,定时器怎么没有初始值设置的函数呢,再仔细看了看,原来是这样的!记录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river/DrvTIMER.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void TMR0_CallbackFunction(uint32_t u32Param)
{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DrvSYS_Delay(300000);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

int main (void)      //main
{
     UNLOCKREG();         /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DrvSYS_SelectHCLKSource (7);
    DrvSYS_Delay(5000);
     DrvGPIO_Open(E_PORT3,E_PIN6,E_IO_OUTPUT);
     DrvGPIO_ClrBit(E_PORT3,E_PIN6);
     DrvSYS_Delay(600000);
     DrvGPIO_SetBit(E_PORT3,E_PIN6);
     DrvSYS_Delay(600000);
    DrvTIMER_Init();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 0);//时钟源选择!

            /*定时中断* E_TMR0*/
                DrvTIMER_Open(E_TMR0, 100, E_PERIODIC_MODE);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 300, (TIMER_CALLBACK)TMR0_CallbackFunction, 1);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DrvTIMER_Start(E_TMR0);//
               while(1);
}

说明:
此程序代表定时器0工作在Periodic模式下,并且是每 300/100=3s执行一次中断函数,
DrvTIMER_Open(E_TMR0, 100, E_PERIODIC_MODE);    是指设置Timer0为1s一百次中断Ticks,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 300, (TIMER_CALLBACK)TMR0_CallbackFunction, 1); 是指设置每300个中断ticks执行一次中断响应函数

所以中断函数执行周期为 300/100=3s
设置中断应该按如下步骤:
1.DrvTIMER_Init(); 这个函数是必须调用的;只要用到timer
2.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 0);
// TMR0的时钟源选择:CLKSEL1来设置:000 =外部12MHz 晶振,010 = HCLK,011 = 外部触发时钟,1xx =内部22.1184MHz 振荡器
3.

DrvTIMER_Open(E_TMR0, 100, E_PERIODIC_MODE);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 300, (TIMER_CALLBACK)TMR0_CallbackFunction, 1);
这两个方法配合使用,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初值,以及中断响应函数
4.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使能中断
5.DrvTIMER_Start(E_TMR0); 开启定时器

6.必要的时候关闭中断:
  DrvTIMER_Close(E_TMR0);关闭定时器;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库函数:
1) DrvTIMER_Delay(E_TMR1, 1000);利用定时器来实现中断,
注意这里的1000既不是us,也不是ms,二是1000ticks,
也就是说,如果你设置了DrvTIMER_Open(E_TMR0, 100, E_PERIODIC_MODE);    是指设置Timer0为1s一百次中断Ticks, ,
那么1000就代表10s,
2) DrvTIMER_GetIntTicks(E_TMRX);获取此时TIMERX已经运行了多少个Ticks,这个不难理解,当你开启定时器之后,比如如上面设置1秒 100个ticks,那么如果跑了100ms,那么这个值应该就是约为10了

至于这些函数的使用,可以参考库函数手册!!

如有描述或理解错误,请指点!!谢谢!!

关于M051定时器的使用,大家还有什么好的知识,欢迎回帖跟大家分享,谢谢!

做个记号!

网友A:
学习了,不过回调函数内最好快离开…

楼主:
是的!这个说得对!
我这里只是简单的测试,
3秒中断,回调函数300ms演示!

网友B:
不错的学习心得,学习了

网友C:
有好多库函数都没太看明白

楼主:
呵呵!一起学习! 我看过的稍微困难一点的我都会发学习笔记,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D:
期待着楼主的学习笔记,的确有好多地方都不明白:lol

楼主:
学习过了的朋友帮忙指正啊

网友E:
和楼主一同学习进步:lol

网友F:
跟着楼主一起进步

网友G:
被楼主这么一发动,我都有写笔记的冲动:lol

楼主:
写点啊,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起进步,也可以以后自己忘记了看看,备忘!呵呵!

网友H:
好贴,心得写的不错

网友I:
心得写的不错,寄存器操作和库函数操作并行,如何操作,给点建议

楼主:
只需要把宏定义的文件copy进去你用库函数操作的工程中就没问题了!
我测试过IO的,没有问题!

网友J:
楼主的笔记写的很好,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大家一起写啊!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K:
啥时候如果能像楼主那样耐心的写心得,估计我就称为大侠了:lol

网友L:
还不错,不知楼主的下一篇学习简记打算什么时候写:lol

楼主:
最近有点忙啊! 我会尽快的,M051时钟源的笔记还是有东西可写的!!
现在只是测试完了,还要花1-2小时来整理!
可能要到周末吧,周末亚运会闭幕式,有3天假!呵呵!

网友A:
等老许写了俺再写…

网友M: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楼主:
最近有点忙,没时间写笔记啊,呵呵!
过两个礼拜把笔记都整理一下再上传!

网友A:
红杏系列的头文件快要完成了

网友N(2011-04-12):
不知有多少人写了笔记

网友J:
写笔记有利于知识的梳理

网友H:
似乎动员力度不够

网友O:
交流使人进步

网友E:
一直想写笔记,可总觉得太麻烦,得学习写笔记

网友K:
学习就得多交流,多总结

网友P:
期待楼主的下一篇学习笔记

网友C:
只有深入学习了,才能写出比较好的学习笔记

网友B:
如果能多一些这样的笔记就好了

网友N:
很好的学习心得

网友J:
多一些像楼主这样写学习笔记的人就好了

网友L:
准备写一些学习笔记了

网友G:
:lol写过一些笔记,后来就变懒了

网友K:
很不错的笔记

网友N:
好久没写笔记了:lol

网友J:
只有深入学习了,才能写出好的笔记

网友L:
笔记写的很好,学技术要多交流

网友Q:
好用心的帖子啊!

网友J:
很好的学习笔记

网友R:
学习了,我现在也正在弄M051,

网友S:
哈,单片机学过了,一起学习

网友G:
碰到问题就记录的习惯很好

网友H:
很好的学习笔记,值得借鉴

网友K(2011-07-19):
相当不错的笔记,貌似没发动起来大家写笔记

网友C:
楼主笔记写的很好,提倡多写笔记

网友H:
好多库函数都没完全看明白

网友T:
学习笔记很强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