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巧合,还是设计好的?

楼主(2010-11-15):
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比如判断一个区间
一般写法是:
if(a>100 && a<200)
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少写了个&,写成
if(a>100 & a<200)
关系运算符优先级大于位与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运算结果只有真假,二个真做与运算才为真,

看来写成这样 似乎不影响程序的运行结果,当然运行效率肯定不一样。

楼主:
还有这样也似乎可以
if(() || ())
写成
if(() | ())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毛病都会导致人死亡,并不是所有的BUG都会导致程序崩溃。

莫存侥幸之心

网友B:
不小心??

搞笑吧  !

建议这样写

if ((100 < a) &&  (a < 200)) { //按照数轴的方向写
    //do something

}

网友C:
写程序最好还是按规则来。。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大哥教导~~
我只是觉得这个比较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