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MI测试问题

楼主(2010-11-15):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提些建议,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传导传输的实验,EMI测试曲线显示3-4MHZ一直超标,也试了很多方法,例如1、在电路板电源部分加一组Y电容和2个共模电感;2、加2组Y电容和2个共模电感;3、在电源线上加2个磁环等;都没有明显效果。
希望各位大侠能支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拍张系统内部的图大家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B:
加滤波电路或者隔离电路

网友C:
EMI问题不是很容易说清楚 它和滤波器件放的位置,接地位置,电路布局,以及结构都有关系。
发几张照片看看吧

网友D:
能看到原理图和PCB图才好给出一针见血的建议,不然说了很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E:
3-4MHz主要是什么样的超标。。共模?差模?

网友E:
3-4MHz主要是什么样的干扰。。共模?差模?

网友D:
传导出来的干扰差模共模都会有的,一般是差模引起共模表现出来。所以要解决应该是找到差模的源就能一击中的

楼主:
我们主要测的是共模的,3—4MHZ也是在EMI测试设备上显示出来的平均值。还有就是楼上说差模引起共模表现出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局部的差模抖动即干扰会引起地弹,地弹回传播到整个地平面,从而应起所有的电源都会接受到这个干扰,最后变成共模输出了。

楼主:
呵呵  是这样啊  长见识了  多谢了楼上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在做EMC实验时,共模电感和电容如何匹配,磁环如何选用?最好能详细一些,比如原理和计算公式能都有,能够比较容易理解的!
希望各位高手能多多支招!!!

网友F:
滤除谐波是和双刃剑,过犹不及,假定使用较大的磁环,往往导致谐波超标点频率增高。

网友G:
呵呵,我是做EMI连接器的,刚好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