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TIM1互补输出问题

楼主(2010-11-15):
在TIM1产生互补输出信号,频率低(几十HZ)的时候TIM1对应的两互补输出脚都有方波输出,当频率加到125KHZ的时候 有一路(TIM1—CC1N)就没输出了,是什么问题啊,都搞了好几天了无解,求高人解答。

网友A:
这不是普遍现象。

网友B:
如果TIM_OUT 有PWM输出,他的互补引脚输出也应该有的, 100多K的频率,我还没有试过,不过30K的频率,我是试过两路输出都有波形输出的。

楼主:
互补输出的时候,TIM1-CC1N脚输出的波形边沿没有TIM1-CC1整齐 ,你们的板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C:
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你的负载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关心,
我找到原因了, 自己鄙视下。我的输出口那里不是裸口输出,开发板在输出口那里加了个电容接地,
还是自己功力不够。开始我就纳闷,频率越高,波形就越差。才想看看板的输出那里有什么,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请教:
互补输出的占空比范围可以达到 0-100吗?datasheet上说上升沿与OCIREF相差一个dead time,是不是意味着deadtime不为0的情况下打不出满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