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调PCB走线阻抗需要什么?

楼主(2010-11-15):
比如说,板子上有50欧和100欧的走线。调整哪些参数,可以同时满足这个阻抗要求?

可能主要是宽度吧?

但是看到PCB生产厂家在生产前,都会调整阻抗,给的工程文件里有很多参数,比如H1,Er1,H2,Er2。不同的Er都不一样,这些都什么意思。

这个工作我们能在PCB设计之前就自己做好吗?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什么软件、参数?

网友A:
一般是调线宽和线距,一般用si9000或8000之类的软件计算线宽和线距。你可以找一下这个软件的资料

网友B:
介电常数,线宽,线间距

网友B:
si9000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块PCB的材料会有不同的介电常数吗?为什么给的工程确认文件里,有多个Er值?

网友C:
主要关系有线宽,线距,层叠结构。 线宽和线距自己可以调整,层叠结构可以向板厂索要,以及介电常数等常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