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做个10小时定时器 有什么办法简单

楼主(2010-11-15):
(无正文)

网友A:
用定时器产生一个基准时间,然后用计时器计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个 long 的整数或者 long long, 计数定时溢出中断, 别说 10 小时, 多少年都能记录.

网友C:
做定时器的方法还不就那样
关键是准!

网友D:
1.如果可以加硬件,就用32K的晶振,手表都是用这个
2.如果不能加,既然你是在avr的单片机版面发的帖子,那么avr的单片机都有比较功能ctc。用ctc你是不用在timer中断后重新赋值的,so you got it.
3.还有一个就是校准你的晶振。

网友E: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时无所谓校准晶振,否则不如使用独立的RTC。

楼主:
是的 关键是准确!谢谢你们热情的回答

网友F:
10个小时误1-2分钟可能会有的,能够做到1分钟以内的吗?如果能,那要测多少天?

网友G:
你可以通过单步运行  看一下每次进定时器中断需要多少时间  那个时间很精确的

网友H:
32768Hz晶体+CD4060+13位计数器,10小时误差可以控制在秒级
或者随便找一片单片机,用其内部的定时器对时钟信号分频+计数即可

网友I:
单片机 内部一个 1S的定时器,然后就是每次计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