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怎么产生稳定的38KHZ方波

楼主(2010-11-15):
小弟最近用555做了一个38KHZ的方波,用来驱动红外发射,但发现频率不是特别稳定,会在36KHZ到40KHZ波动,在网上说可以用反相器加38KHZ的晶振可以得到稳定的方波,图如下,请问下面的电容和电阻参数大概在什么范围,可以在输出端同时用三极管驱动多个红外发射管吗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27680973/QQ/WinTemp/RichOle/%U%@`5E$UHR)UI)_R%D$B2N.jpg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555电路一般在10kHz以下线性度,稳定度较好
把电阻换成金属膜的,电容用CBB的,温漂会小一些,或用黑点零温漂瓷片电容,再试试
仍不满足就改电路吧

网友B:
用晶体,频率非常稳定,远超出你的稳定性要求,价格也不很贵。

网友C:
CD4060和38KHZ晶体产生

网友D:
用非门构成晶体振荡器即可。

网友E(2017-04-20):
用的定时器,PWM输出38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