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波通过稳压二极管的输出

楼主(2010-11-15):
我的图中OUTPUT3是一个占空比为1的方波,幅值是+10V~~-5V.
稳压管是5V的
请问一下各位,
OUTPUT4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呢,问题很简单,可是我有点迷茫,多谢各位了.
还有电路中的电流很小,是不是对稳压管的使用也有影响啊

网友A:
我猜是-0.7到5V占空50%的方波。
楼主说:占空为1的方波,应该是表述上有错吧?
这个驱动容性负载了。
我是这样想的:
C111在输入信号低于一定的频率,可以先不看,二极管也可先不看,然后就好分析了。
而且输入信号频率一定不是特别高,这个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才1MHz。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

楼主:
恩,我分析的也应该是这样,可是实际上我收到的却是0.04V~~2V左右的波,请问是不是R110取值大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R110和R111不都是100K吗?
信号频率多少呀?
我很菜呀!都不知道什么.

楼主:
频率是2KHz.R110,R111都是100K

网友B:
频率是2K,那么跨阻为R111//(1/2*PI*f*c)//RZ,RZ为稳压管的等效电阻,还有建议在运放的输出端加个小电阻,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振荡

楼主:
我在运放的输出端加了小电阻了,是150欧,图上有,就是R112

网友C:
6楼所说加小电阻,并非你图中R112那个位置。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小电阻加在哪里呢?请高手指教啊。多谢多谢。

楼主:
是C112的位置吗?运放的输出和地之间加一个小电阻。在图中就是和C112并联?是这样吗,我得到的电压不稳定,有波动,我想把输出波形整成相对平缓的波形,接近直流。请指教啊。

楼主:
有人木有啊

网友D:
默认输入电阻R110前端为高阻抗,也就是没信号输入输出,输出也是高阻抗,为了仿真模拟,接1M电阻,仿真图与结果结果如下:

网友D:
看不清楚图,可以用滚轮滑动几下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啊。可是我还有个疑问,你仿真的时候加在运放两端的稳压管是多少V的。如果是5V的话,我分析了一下,你看对不对。
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接地,根据虚短,运放的同向输入端也是0V.这样,稳压管就相当于反向接地,如果输出是你图上显示的波形,有+15V的电压,这样,稳压管的稳压作用就没有效果了啊。

楼主:
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吗,再问。

网友D:
5.1V的稳压管,但是我又试了一次,把这个稳压管拿掉,输出波形不变!

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稳压管无效!

网友D:
你这个占空比为1,啥意思?是0.5吧?

网友D:
不好意思,你给出的是,运放的正向端接地,而我仿真时候是反向端接地,错了,重新仿真了一下,很明显能看出稳压管的作用了

网友D:
图1中,纯粹的反相器,至于那梯形波,那是放大器的转化速率不够的问题……
图2中,输出波形的低电平在-284mv,高电平在4.8v,按理论说,应该是0~5.1v的,这0.2v的误差应该是稳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引起的!

楼主:
多谢多谢啦!看来我的**还是能感动大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