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求教高手们!有谁知道pi怎么在单片机中使用!

楼主(2010-11-1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都用宏定义
#define    Pi    3.1415926

要精确可以再往后写

网友A:
一般都用宏定义
#define    Pi    3.1415926

网友B:
不只PI,一般用到的数**算如果比较多,最好把其中的浮点数常量宏定义

网友C:
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
跟函数没有关系
根据实际合理选择这个数的精度
一般采用宏定义来表示 楼上几位已经讲了

楼主:
谢谢,但是我想要比较精确的pi,在能整到多少位?如果能调的话应该怎么挑?

网友D:
我还一位PID控制呢。乘以1000、1000000什么的,放大成整数运算。要什么精度都可以,只要你有MIPS。

网友E:
。。。有必要要这么多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