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0-11-15):
请各位同行帮助推荐一款PIC单片机
要求1、一个I2C或者SPI接口,I2C最好。2、引脚数目尽量少,不少于6个。

3、适合驱动步进电机。
4、有AD,进度不作要求。
5、价格不敏感。

谢谢

网友A:
PIC16F72适合有AD比较器,也有PWM,也有SPI和I2C

网友A:
PIC16F72是28脚,电动自行车控制器很多用的就是这个片子

网友B:
72的价格估计楼主有点嫌高了,而且引脚也多了。新的PIC16F182X系列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确实28引脚太多了。

I2C速度没有SPI快,SPI多挂几个设备也是不错的选择。
感谢4楼

网友C:
16F819价格很贵吗?18Pin 纳瓦技术

网友D:
PIC16F72是28脚,电动自行车控制器很多用的就是这个片子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控制器早期都是712做的,不过是有刷的,现在都是无刷的,用什么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E:
pic16F877

网友F:
咋还推荐877呢?
MICROCHIP网站上早已不推荐877,也找不到877的资料了。

而且877的价格还贵!

网友G:
回复 网友B:

72的价格估计楼主有点嫌高了,而且引脚也多了。新的PIC16F182X系列楼主可以参考下。
引用 网友B:

182X是不带AD的

网友H:
pic16f1823, 8*ad, 12io,eccp,i2c,比较合适

楼主(2010-12-23):
选择了PIC16F690

网友B:
690货源比较好,相对20PIN的也还算便宜。1823的就是引脚少一点,空间小一点,不过如果满足资源要求的话,单价也不错,比690便宜多

网友I:
690好像封装不同,价格相差好多!

网友J:
690好像封装不同,价格相差好多!
引用 网友I:

SSOP

楼主:
现在去采购了soic-20

网友I:
对啊,16F690的SSOP最便宜,其它封装的要贵差不多2元,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B:
是的,SOIC的要比SSOP的贵一块这样

楼主:
公司采购周期太慢,周末自己去赛格拿两片直插的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