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15):
最近要做一个电源
输入使用7.2V,3000mAh的电池
要求输出5V,3A,纹波小于1mV
我是个纯粹的新手,以前是IC的,没接触过电源
请问各位我应该怎么入门?先看些哪方面的书呢?

网友A:
论坛的新年大礼包就有开关电源的基础书籍下载。

网友B:
有效率要求吗?如果没有效率方面的要求就用串联稳压!

楼主:
哦,不好意思,忘记说了,因为一些别的要求决定了我们不能使用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二位,我去找找看看

网友A:
低压差的LDO夜可以、

楼主:
我现在就是准备在用低压差的LDO
linear公司的LT1086
这个可以么

网友A:
好像不行吧,LT1086只有1.5a电流。

楼主:
哦,错了错了,是LT1085...

网友C:
1C放电得考虑一下电池的压降,可能到后来会满足不了LDO的压差要求。
3A电流比较大,要考虑LDO的散热。
纹波1mV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网友D:
纹波1mV:L

网友E:
1mV有点难!

楼主:
散热问题确实是很让人头疼的,现在还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1mV的纹波确实是一个很苛刻的要求,不过没办法啊,上面就是这么要求的......,好象没办法更改

网友C:
散热就加散热片呗,用插件的LDO,有不同规格的散热片可选,只要空间足够就行。
至于纹波嘛,上面是内行吗?还是你们做的是相当精密的仪器?

网友F:
你们都很专业

楼主:
我基本可以算是个外行,以前我是做IC的.
但我们的仪器确实算的上是相当精密的仪器了

楼主:
还有,空间也是一个极其另人头疼的问题.....,很小

网友A:
电流那么大,散热应该是少不了滴。

网友G:
这个纹波要求是亮点,开关电源估计真是做不到,所以人家不让用

网友H:
这纹波要求也太高了点吧

网友I:
楼主的产品也太娇气了吧,居然指标要1mv的纹波,这你得找伟林电源和maychang老师或者大蚂蚁,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指标

楼主:
这几天出差了,刚回来
唉,莫办法啊,这些要求都定死了,改不了.
最近在调研电池,等电池选定了再来向各位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