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的交通灯,有谁知道怎么改让它能显示出00吗?

楼主(2010-11-15):
谢谢!

网友A:
下下来先看一下下,呵呵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
uint disnum,disnum1;
uchar wei;
sbit wei1=P3^0;
sbit wei2=P3^1;
sbit wei3=P3^2;
sbit wei4=P3^3;
uchar code led[]=
{
0x0a,0x22,0x11,0x11,0x14
};
uchar code tabledu[]=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shiduan[]=
{
5,3,2
};
uchar code shiduan1[]=
{
3,2,5
};
void display(uchar,uchar);
void display1(uchar,uchar);
void delay(uchar);
void main()
{

        uint i,j,m;
        uchar shi,ge;
        uchar shi1,ge1;
        disnum=shiduan[0];
        disnum1=shiduan1[0];
        P1=0x00;
        EA=1;
        ET1=1;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R1=1;
        while(1)
        {
                shi=disnum/10;
                shi1=disnum1/10;
                ge=disnum%10;
                ge1=disnum1%10;
                if(count==20)
                        {
                                count=0;
                                disnum1--;
                                disnum--;
                                if(disnum==0)
                                {
                                        i++;
                                        disnum=shiduan[i];
                                        if(i==3)
                                        {
                                                disnum=shiduan[0];
                                                i=0;
                                        }
                                }

                                if(disnum1==0)
                                {
                                        j++;
                                        disnum1=shiduan1[j];
                                        if(j==3)
                                        {
                                                disnum1=shiduan1[0];
                                                j=0;
                                        }
                                 }

                            }
                        display(shi,ge);
                        display1(shi1,ge1);
                        m=i+j;
                        P1=led[m];
                /*        if(i+j==6)
                        {
                                i=0;
                                j=0;
                        }*/
                }

}

void tim1() interrupt 3 using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count++;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wei1=0;
                shi=disnum/10;
                P0=tabledu[shi];
                delay(10);
                wei1=1;

                wei2=0;
                ge=disnum%10;
                P0=tabledu[ge];
                delay(10);
                wei2=1;
}

void display1(uchar shi1,uchar ge1)
{
                wei3=0;
                shi1=disnum1/10;
                P2=tabledu[shi1];
                delay(10);
                wei3=1;

                wei4=0;
                ge1=disnum1%10;
                P2=tabledu[ge1];
                delay(10);
                wei4=1;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55;b>0;b--);
}

给你贴出来---------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