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延时电路

楼主(2010-11-15):
谁能告诉我怎么弄 220V交流电延时电路  不要单片机控制的 谢谢了

楼主:
那位大侠来帮帮我啊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怎么延时呢?或者你想实现怎样的延时功能?

楼主:
例如:一个灯泡 通电后让它延迟10秒后亮

网友B:
4楼:
市场上有这种延时继电器出售,型号种类很多,且时间可调整。
如果纯粹出于使用目的,最好是买一个。

网友A:
或者用个继电器做个延时控制电路。

楼主:
怎么用继电器做啊?我用RC延时电路弄了一个 但是不是很理想
5楼那个说用时间继电器的,这个我知道 不想用这个,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C:
相位滞后跟时间延时是两码事吧

楼主:
谁帮我弄个简单的图啊

网友A:
参考一下功放输出延时保护的控制电路。

网友D:
RC延时 控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