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LPC1754的P0.30管脚送不出低电平

楼主(2010-11-15):
请教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用ZLG网站提供的模版配的,P0.30始终是高电平,引脚已与外面断开处于浮空,仍输出不了低电平,是否这个引脚有特殊要求。

    PINSEL1  = (0x00 << 28);
    FIO0DIR |= (1<<30);  // 置输出方向
    FIO0CLR |= (1<<30);  // 置低

    以前做LPC2138用这种方式配了多年了,我想我不会配错吧,还是我们硬件问题,硬件说是软件脚配的不对。

   还是P0.30是特殊要求,而手册中没公布。

网友A:
我帮你批周工喊出来

楼主:
折腾不起,硬件换引脚控了。

网友B:
应该是管脚配置不对,arm7和m0及m3是不同的

楼主:
是管脚配置问题,P0.30作IO时与P0.29要同方向定义。手册上不太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