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模块咨询

楼主(2010-11-15):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现在我们采集生理电信号,经过放大电路放大之后,供AD采集卡采集。
而在我的PC机(220V)上除了AD采集卡之外还有一块驱动电机的通讯CAN卡,当电机(直流)转动的时候,我们的采集信号会受到相应的干扰。
放大后生理电信号是从-1V到+1V,频率为10HZ到500HZ,放大电路采用直流供电,8V,放大电路的地线暂时没有与PC的地线相连。

未受干扰的生理电信号

已受电机干扰的生理电信号
所以现在就是求一个隔离模块。请各位高手推荐一款好的隔离芯片或者模块。在线等…

网友A:
可以将前端信号改成差分输出形式,这样共模抑制力强,同时输入信号和输出驱动信号均采用屏蔽电缆传输,供电也要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