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15):
目的:
R1上的电压(NHV)为-10000V固定输出;
R2上电压(PHV)以VREF为参考点,(PHV-VREF)为0~2000V连续可调,即PHVVREFVREF+2000

实现:
R1通过Q1T1C13~C24D13~D24倍压整流达到-10000V
T2的参考点为NHV倍压整流中间级VREF
PHV-VREF)通过Q2T2C7~C12D7~D12倍压整流,通过控制Q2的导通程度达到可调的目的。

结果:
1.
VREF正常连接,NHV变很小,只有不到-1000V
2.
VREF处断开时,NHV可以达到-10000V

为什么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呢?将VREF作为T2的参考点不可以吗?

网友A:
理想状态的电路,现实的器件。

网友B:
正如ls所提,主要考虑T2,Q2的耐压是否能达到标准,是否都从上面漏走了。

网友C:
楼主电路的负载能力很弱,要求取样电路的阻抗很高。

网友D:
10000V数量级10G欧的负载用楼主电路还不如用高压包。

网友E:
赞同LS观点。

太多级了,即使能用,也电路太复杂,成本高,故障率高,对材料、工艺要求也高。

网友F:
N倍压电路

楼主:
是不是T2相对于VREF来说,输入阻抗很小,需要较大的电流,导致R1上的高压无法达到正常值?

楼主:
电流是VREF、T2、Q2到地的回路形式吗?
3# acute1110

网友G:
请参考CCFL驱动电路,很成熟的那种,驱动液晶背光的,修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哪位给具体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我是个爱刨根问底的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