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0-11-15):
stm32 bootloader串口升级代码 只能用串口1吗? 用串口2可以不?

网友A:
有一个应用笔记专门说了这个问题:AN2606;还有一个有关的应用笔记:AN3155。

网友B:
香主给个应用笔记的链接吧

网友C:
我记得当初ST的那个tool是用USART1来做的。 当然,USART1 和 USART2功能上是一样的,所以楼主没必要太介怀这个问题。如果你一定要用boot功能,把USART1留出来便是了,这和你用USART2一个概念。 最多就是板子走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