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X在UV3中怎么加密

楼主(2010-11-15):
LPC213X在UV3中怎么加密
是不是一定要加ZLG的S文件?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用。 在startup.asm文件里:
; Enter the C code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IF  . >= 0x1fc
        INFO    1,"\nThe data at 0x000001fc must be 0x87654321.\nPlease delete some source before this line."
        ENDIF
    WHILE . < 0x1fc
        NOP
    WEND
;    DCD      0x00          /*0x87654321          ;When the Data is 为0x87654321,user code be protected. 当此数为0x87654321时,用户程序被保护 */

网友B:
哦,我也明白了。

网友C:
#if OS_EN_CRP>0                         //当为1时,对芯片进行加密
U32 const os_en_crp   __at 0x000001fc = 0x87654321;
#endif
如果需要加密,将OS_EN_CRP配置为1即可

网友D:
呵呵,恭喜楼主可以结帖了.

楼主(2010-12-29):
嗯,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