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会的技能

楼主(2010-11-15):
(无正文)

楼主:
见到专门有人从芯片的版图提取出原理图,想到也应该有人从复杂PCB图提取原理图吧,第一感觉前者更难一点

网友A:
还没听说过有什么自动的方法,还是下点功夫自己去做吧。
芯片版图比PCB要单纯很多,不像PCB那样有种类繁多的器件,所以难度不会比PCB更大。
芯片正向设计难度比较大,所以才流行反向工程。
PCB也有反向工程,不过就用不着原理图了,直接抄板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抄板也得要懂原理呀,不懂原理那只能说是乱抄,光看PCB怎么能看出原理,除非是很简单的板子,常用的器件,比较熟了,比较复杂的板子,肯定要先还原成原理图才看出来

网友A:
单纯的抄板是不要懂原理的,就是纯抄袭啊,照做PCB,照焊元件就行了。
什么都研究懂了就叫仿了,不叫抄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以前和 抄板的朋友聊过,可以出电路,不过也是一点一点测量,对比PCB 数据,得出的电路图。 不过这种电路 和原版还是有细小的区别,有些位置可能会不太对。

网友D:
单纯的抄板是不要懂原理的,就是纯抄袭啊,照做PCB,照焊元件就行了。
什么都研究懂了就叫仿了,不叫抄了。
引用 网友A:

总结得好

网友E:
不先抄板怎么分析原理。没有什么软件能把PCB直接转成SCH的,老实抄吧!

网友F:
这个,首先说,PCB是不能提取原理图的,

网友G:
这个怕是新一代软件的研发对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