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如何用PC机煮咖啡——转载

楼主(2010-11-15):
在很长一段时期,人类很想知道怎样才能让电脑来煮咖啡..... 人们 要咖啡来保持清醒,这样才能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晚上编程会更好。
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用电脑来控制咖啡机,然后才能用软件来控制。这通常意味著 一个 ON/OFF 开关被用来控制咖啡机电源。
1. 选单
1.1 French

由于不 要很多照料,这种咖啡在程序员中很流行,就象现在很多的商业软件一 样。它绝佳的口味使众多的程序员在编写令人难以置信的软件时激发了灵感。而这些 软件都是在一天中的头几个小时写的,举个例子,由于偏爱这种咖啡,Windows 就 是在凌晨5:00写的!效果绝对保证!

1.2 Nescaffe

Nescaffe 是一种比较浓烈的咖啡,由咖啡、糖、少量水混合在热水里调制而成。 通常 1 汤匙咖啡和 1 汤匙糖,再加一点点水混合在一起。其间,还要保证水是沸腾 的,一旦水足够热,就把它们倒入,再加点牛奶味道可能更好一点。 尽管你能用一些比咖啡机更简单的东西来煮,我已经看到过这种方案好多次了......

1.3 frappe

这是上面提到过的咖啡的一种流行变种。 实№上,它不用咖啡机,反而 要一个冰箱来获得冷水和冰块。

1.4 freddo

这个比较难,看一下 Coffee-Faq (参考)

1.5 cappuccino (待续)
1.6 espresso (待续)

2. 电路

总的图解如下:

--------- 0-5V  --------- ~220V   ----------------
|  PC   |===>===|电子回路|========|     咖啡机   |
---------       ---------         ----------------

我们的想法是从电脑输出一个控制电压,然后通过继电器或者双向晶闸管电路驱动被电隔离的电子回路。

你必须选择一个继电器电路,如果你有一个大的咖啡机(功率大于200 W ),你还可以用一个双向晶闸管电路。

所有列出的电路都至少被测试过一次,不过使用者自己承担所有的后果。 如果你对电子学一点没经验,你不应尝试这些,要不然,你会有一个糟糕的结局...

220V 电压的操作应该非常小心,而且还应用上一根合适的保险丝。

2.1 从电脑提取0-5V电源

下面是一个从电脑并口提取0-5V电源的例子:

     公 DB-25           -----    针脚 10 - ACK(应答)
     连 接 器           |   |    针脚  9 - D7
     后 视 图           |   |                           针脚 2 - D0
                        v   v                           v   针脚 1 -滤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
      \                                                          /
       \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针脚 1 滤波 (反逻辑)

针脚 2-9 是数据总线的信号,通过一个 OUTB 命令发信给并口的门闩线路。

针脚 10 是应答信号( ACK ),由你控制,所以你可以产生一个中断信号给 CPU 。

针脚 18-25 被短路了,都是地线 ( GND ) 。

详细地说明如下:

<=发送   DB25    Cent   信号          寄存
=>接收  pin     pin     定义          器位      功能注释
------  ----    ----    --------        ---     -----------------------------
=>       1       1      -滤波           C0-     设置低位脉冲 > 0.5us 发送
=>       2       2      数据线0         D0      设置最小有效数据
=>       3       3      数据线1         D1      ...
=>       4       4      数据线2         D2      ...
=>       5       5      数据线3         D3      ...
=>       6       6      数据线4         D4      ...
=>       7       7      数据线5         D5      ...
=>       8       8      数据线6         D6      ...
=>       9       9      数据线7         D7      设置最大有效数据
<=      10      10      -应答           S6+ IRQ 接受应答后,低位脉冲 5us
<=

楼主:
觉得挺有创意的,所以转给咱们21C的XDJM看看。

网友A:
没人敢用

网友B:
用USB如何?

网友C:
谁试了吗?

网友D:
有没有胆大的人试下

网友E:
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网友F:
有人试过吗?

网友G:
创意确实不错,但是没人敢试啊

楼主:
楼主确实是很有想法之人啊。鼓励一下。

网友D:
想起葛优的台词,这有必要吗?

网友H(2010-12-15):
哈哈,看来没人敢试。

网友I:
还真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