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引脚定义怎么不会混乱吗?

楼主(2010-11-15):
下面是一段ATMEL32芯片的开头引脚定义:
#define IO_KEY_L     4 //PB4
#define IO_KEY_R     2 //PB2
#define IO_KEY_F     0 //PB0
#define IO_KEY_U     3 //PB3
#define IO_KEY_P     1 //PB1

#define IO_RS485_RE   2 //PA2
#define IO_RS485_DE   3 //PA3

我习惯的C51开头定义:
sbit LED=P5^0;
sbit LCD=P4^4;
sbit BEEP=P5^1;
sbit POWER=P3^2;

看上去前面的定义怪怪的,它不会混乱吗?真有点看不懂

网友A:
各有各的习惯 爱好

网友B:
习惯就好,容易看懂啊

网友C:
怎么会乱呢,不就是c语言基本的宏定义吗,挺实用的东西

楼主(2010-12-30):
我是说下面这两行怎样区分它?
#define IO_RS485_RE   2 //PA2
#define IO_KEY_R     2 //PB2

#define IO_RS485_DE   3 //PA3
#define IO_KEY_U     3 //PB3

后面都为2和3,但它端口却能分开清,还是没搞懂;

网友D:
两种定义方式在操作是的写法是不一样的
到你对IO口操作的时候就能分清楚了。
比如说把IO置1。
1.   PB | =1<<IO_KEY_L ;
而第二中是(就是你习惯的那种)
2. LED=1;

网友E:
回复 楼主:

#define IO_RS485_RE   2 //PA2
#define IO_KEY_R     2 //PB2
更贴近自然语言的定义。虽然都是2,本质是一样的,但是能表达更多的内容。

举个简单的例子。超市里面的物价钱。比如你买了一瓶水、啤酒和书,单价都为10元。总价=10+10+10

显然没有下面容易理解。#define  PRICE_WATER       10
#define  PRICE_BEER          10
#define  PRICE_BOOK          10
总价 = PRICE_WATER + PRICE_BEER   + PRICE_BOOK
虽然都是10,用的代表意义不同。
是你用的时候按需求使用,怎么会区分不开呢。呵呵

我也说的乱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