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地址重叠编译错误,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0-11-15):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STM8编译时报错,如下,  这要怎么解决
#error clnk Debug\tim1pwm.lkf:1 segments .text (0x8083-0x82e2) and .const (0x8000-0x8084) overlap

楼主:
#error clnk Debug\tim1pwm.lkf:1 segments .text (0x8083-0x82e2) and .const (0x8000-0x8084) overlap

网友A:
段分配有问题。

楼主:
在哪里配置

网友B:
STM8编译时报错,如下,  这要怎么解决
#error clnk Debug\tim1pwm.lkf:1 segments .text (0x8083-0x82e2) and .const (0x8000-0x8084) overlap
引用 楼主:

.const看上去是中断向量,可以看看stm8_interrupt_vector.c 是否有问题。另外就是看链接文件:tim1pwm.lkf,建议把它贴出来看看。

网友C:
楼主把链接文件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