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单片机 最大能接多大频率的晶振?

楼主(2010-11-15):
本人开发一款产品。需要单片机外围晶振 50 MHZ
请问斑竹。AVR最大支持到多少?

网友A:
常用的低电压8M,一般的16M,20M,XMEGA系列可达32M。

网友B:
你要的是MIPS,不是50M,50M的51算下来只当3M的AVR

网友C:
看器件手册,虽然会有余量,但不要超出器件手册中载明的参数。

网友D:
同意楼上,我现在用的是8M的

网友E:
mega系列 AVR 其实可以超频,16M的片子 用到20M没问题的。我试过。

网友F:
M8L:  50M的晶振,实际振荡频率反而低了,约18M,  30M晶振实际振荡10M,  24M没问题。条件所限没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