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会嵌入式Linux

楼主(2010-11-15):
本人大四,想在毕业前找份嵌入式相关的工作,刚学了一个月的嵌入式Linux(基于arm9平台),发现问题很多,不知怎学了。。。

网友A(2011-04-11):
一看就知道LZ没什么耐心,不肯自己去解决问题。
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先吧

网友B:
有哪位大侠能发我一份windriver教程,谢谢。jianzr@yahoo.com.cn

网友C(2011-06-02):
专注,专心,有效的学习方法方能成大事!

网友D(2011-09-30):
上面各位基本没说啥有用的。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书都有误导作用。学这东西是要分方向的,看你想搞BSP还是Linux驱动还是类似于QT的上层应用,甚至是只拿ARM当单片机跑。必须分方向,别指望上来什么都学,那就是找死。重要是看你想做什么,做哪个方向。

网友E:
发现问题是好事,多查多问,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你提高的过程。另外,不知道楼主具体在搞什么方向,是底层驱动呢,还是上层的应用,向楼上说的,一定要分清方向。如果是学操作系统原理的话,建议先看看ucos,简单易学,而且很多原理性的东西和复杂的操作系统是相通的。

网友F(2011-11-10):
建议lz先分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者说要从事什么,arm_linux 分很多层面,比如驱动,上层应用等(参考5L),选好自己的方向努力就行了!

网友G(2011-12-23):
学习操作系统,还是从非操作系统开始学习吧。比如51,AVR单片机入手,完全通过自己做几个实例出来。嵌入式要做也就是这些,操作系统的话,不过是先软件设置,系统库调用而已!

网友(2012-02-21):
同意5L ADD 8L的说法

网友H:
:Q我一个非技术人员,误打误撞做起和技术相关的工作,非常吃力

感觉技术实在太复杂太复杂

网友I(2012-04-06):
从基础学起

网友J:
慢慢学,总会参透

网友K(2013-01-29):
建议自己买块板子来分教程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L:
同样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