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有没有host与device可以同时使用的

楼主(2010-11-15):
谢谢,如题

网友A:
STM32F105/107

有USB OTG模块

网友B:
楼主是想问OTG功能还是其它功能?如果不是OTG,请再描述详细点。

楼主:
OTG是有host与device,但不可以同时使用,

目前有一个方案想用USB通信, 所以可能需要host与device分立的,
即可同时使用,

如果没有合适的芯片,只能用1+1的方案了。

网友C:
哈哈,用两片呗

网友B:
OTG是有host与device,但不可以同时使用,

目前有一个方案想用USB通信, 所以可能需要host与device分立的,
即可同时使用,

如果没有合适的芯片,只能用1+1的方案了。 ...
引用 楼主:

你是要有2个USB端口?一个Host再加一个Device?

网友D:
OTG是有host与device,但不可以同时使用,

目前有一个方案想用USB通信, 所以可能需要host与device分立的,
即可同时使用,

如果没有合适的芯片,只能用1+1的方案了。 ...
引用 楼主:

看上去可以考虑ST预告中的STM32F2XX

网友E:
好像暂时只能采用1+1的方案了

楼主:
预告的STM32F2XX有详细介绍吗? 是否有样片?

to 洗碗机,额说的1+1,是加一个HOST芯片或是DEVICE芯片

网友B:
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你到底是要1个端口还是2个端口?

楼主:
当然是两个硬件端口,需要同时连接两个设备,均用USB连接

网友A:
当然是两个硬件端口,需要同时连接两个设备,均用USB连接
引用 楼主:

需要同时连接2个设备

需要同时使用USB HOST和USB DEVICE

是两回事。。。。。

网友B:
当然是两个硬件端口,需要同时连接两个设备,均用USB连接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下才没有歧义。

STM32目前没有拥两个USB硬件端口的产品,:$

网友C:
当然是两个硬件端口,需要同时连接两个设备,均用USB连接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是有明显歧义,比如老x就直接想到:那应该扩展个HUB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久没上来了,老X没看第一贴,其实明明写着“STM32中有没有host与device可以同时使用的”,如果同时使用,用HUB可以吗??

楼主:
不过香帅已答,可以结贴了,只能选1+1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