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这种电阻式按键的原理及编程方法!

楼主(2010-11-15):
大家看看这种电阻式按键是什么原理额?

我觉得是检测端口电压吧?三个端口所接电阻不同,则按键按下电压也不一样。

要求单片机要有ADC功能吗?这个ADC怎么去检测按键啊?感觉不太明白,忘指教!O(∩_∩)O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的猜想是对的。

至于“怎么去检测按键”,不断读AD值,如果有较大变化,则说明按键有变动,此书判断AD值在那个区间即可区别是那个按键。

用ADC做按键输入的好处是一根线上可以传输多个按键,适合于线控之类的应用;但是缺点也很多,比如不可靠,容易受按键电阻、漏电影响(比如很多电视机时间长了按键就不好用,串键、鬼键,就是这个原因),不能多个键同时按。
所以ADC按键只适合于按键数量很少的场合。

网友B:
如果KEY接的是普通IO口,是不是用IO的阀值电压检测充电时间来达到检测按键处理,我只是猜测
没有实际这样用过,呵呵

网友C:
应该是ADC扫键

网友D:
只有一种答案,采集AD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