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x<8 与 ((x>=5)&&(x<8)) 的区别

楼主(2010-11-15):
今天查一个程序的BUG
发现一个问题
if(5<=x<8)
--执行A--
--执行B--

不好使

改为
if((x>=5)&&(x<8))
--执行A--
--执行B--
后好使了
用的MCU是Atmegal 16
用iccavr7 编译的。

网友A:
第一个。。。我记得C语言没有这个语法?

网友B:
if(5<=x<8)  在C的世界里恒成立!

网友C:
如果是右结合,先判断X<8,成立则为1,否则为0,再判断5<=0或1,永远不成立。。。。。
如果是左结合,先判断X=>5,成立则为1,否则为0.再判断0或1是否<8,结果是永远成立。。。。。

楼主:
明白了,哈哈,低级错误,写程序太少了。

网友:
if(5<=x<8)??编译能通过?

网友D:
if(5
引用 网友E:

LS都已经给出解答了,肯定可以通过编译~

网友F:
嘿嘿。。。一个 if 中选择判断只对一个做判断不能做两个判断。。

网友G:
if(5
引用 网友B:

哈哈,有道理

网友H:
无论从美观还是从理解 ((x>=5)&&(x<8)) 远胜于5<=x<8

我看很多人的这种问题,不单单是C用的少的问题

语言风格一定得从开始注意……时刻警惕自己的语言风格习惯形成

网友I:
回复 网友C:
4楼正解

网友J:
以前没注意。。。。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K:
不要吝啬括号

网友L:
呵呵,这个错误犯得有趣

网友M(2011-07-02):
牛了个B,这能叫  bug 。

网友N:
没资格叫bug

网友O:
俺写程序时会无视结合顺序而永远使用括号。

网友P:
区别是第一个我看不懂,第二个很明白
写成第一个的,不愿意改成第二的,在我们这里会被开掉

网友N:
回复 网友P:

推荐写成  ((5 <= x)&&(x<8))

就是按数轴从左到右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