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单片机无法下载提示:mcu型号选错

楼主(2010-11-15):
装win7后先是驱动装不成功,后来装好驱动就出现上面错误了

在线等答案啊  先谢各位大侠

楼主:
擦 没把stc型号改成52,,,。。。郁闷

楼主:
现在可以了,哈哈哈哈

楼主:
没人回答 分给我自己算了

楼主:
再盖一层

楼主:
向一万层出发

楼主:
我太猥琐了,和周杰一样

楼主:
明天再来

网友A:
分给我吧,LZ;P

网友B:
这种问题先留给自己思考一下的好哈~慢慢成长

网友C:
STC串口下载,一般在芯片上写着具体的型号,我有一款叫 STC12C5616AD,很清楚的写在上面,用肉眼就能看到的。

网友D:
帮LZ顶顶,撒点分给我~:)

楼主:
等一万以后给分:lol

楼主:
一个星期了,没人回 我盖盖

网友E:
如果是系统问题就装XP吧,如果不会玩片子就看下片子的资料结了

楼主:
19# 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