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频

楼主(2010-11-15):
用单片机的外部晶振产生11.0592M的的波形,然后通过CD4013进行二分频,是否可以产生5.5M左右的方波信号呀?如果不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担心晶振产生的正弦波幅度太小,不足以驱动CD4013的高低识别电平。

网友A:
带PWM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呀 不同占空比的方波,周期也可以设定,至于说怕驱动不了CD4013,CD代表标准的4000系列CMOS电路, 主要看是IO口的驱动能力了,不行话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拉

网友B:
可以,时钟源从MCU的振荡输出取。

楼主:
我是从晶振的OSC2接到CD4013内部的时钟输入口,然后组成的二分频电路。不是从单片机的IO口出来的,望了解。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回复,我是从外部晶振取信号,不是从IO口输出。我看过CD4013的资料,输入高电平好象要3.5V,低电平为1.5V。但我用示波器测试外部晶振OSC2的波形,好象达不到这么高,峰峰值才2.8V左右呀。再加上滤直流电容,到CD4013的输入端岂不成了最高为1.4V,都成了低电平咧????有点困惑,望告知。

网友A:
那就是加个电平转换,底低压器件驱动高电压器件,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方案,比如中间加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