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是否需要定期校频?

楼主(2010-11-15):
请问版主,nrf905是否需要定期校频?使用中发现有时不能正常通信,将通信模块断电再上电重新初始化即可恢复正常,这是否是因为频率偏移造成的,如果是这个原因,那又如何校正频率呢?谢谢。

网友A:
未必是频率漂移,用频谱分析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软件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