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类功放的,各位高手看看啊!!比较急

楼主(2010-11-15):
请问有没有一种D类功放,它的中心频率在1.2MHZ,输出功率在几十瓦??
  我现在能查到的D类功放的输入频率范围都是音频,也就是20~20KHZ,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满足以上条件的芯片!!  先谢谢啦!!

网友A:
没有满足楼主要求的现成D类PA芯片,楼主用途为何?应先确定适当方案。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工作频率还是输入频率。

工作频率过m的早就不新鲜,输入频率过m倒是没见过。

楼主:
是输入频率1.2M,我也找了很多芯片,发现输入频率都是在音频范围内,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另外我看书上介绍的高频D类功放电路,有现成的已经集成的芯片吗?  是不是高频芯片不常用啊?

楼主:
D类功放的中心频率到底是指什么??是三角波的频率还是经过放大之后的频率还是再经过低通滤波器之后的频率?? :dizzy:

网友C:
这个“中心频率”是功放工作额定开关频率的中间值。
现在的很多D类功放为了减少EMI 辐射,采用扩频调制模式,扩频调制模式可以展平宽带频谱分量。
中心频率1.2MHZ,实际工作的时候开关频率将围绕中心频率(1.2MHz)在±若干kHz内变化。

楼主:
恩,今天去请教了一下老师,感觉懂了点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C:
近段时间也想玩玩D类功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