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差动放大电路的三极管温漂与共模输入信号

楼主(2010-11-15):
请教各位大虾,在对称的差动放大电路中,教程中说三极管的温漂可以等效于两个输入端的输入共模信号,所以要抑制共模信号,请详细说说为什么?

网友A:
两管对称那么温度特性也一样,温度引起的变化也一样,就等同于两边加相同的变化量啦,这就是共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