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珠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1-15):
电路板制作中的磁珠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A:
我帮你百度了一下: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

网友B:
那磁珠有什么缺点吗?

楼主:
楼上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磁珠是一种耗能元件

网友D:
这个真不懂。

网友E:
楼上的“ 磁珠是耗能元件”没有说完----
磁珠就是通过把高频转换成热能,从而达到滤除高频干扰的目的。
楼上的“ 磁珠是耗能元件”没有说完---- 磁珠就是通过把高频转换成热能,从而达到滤除高频干扰的目的。

网友F: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

网友F:
上于博士网站上看看,那里肯定有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