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FPGA做DDR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求助大家:
我用赛灵思的spartan3的FPGA做DDR的控制器,控制接口是用ISE10.1中的MIG2.1生成的。请问我需要再在FPGA中做DDR的读写FIFO吗?还需要再在FPGA中做DDR的状态机程序吗?MIG中有没有这些内容?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直接邮件原厂fae吧.他们应该会有支持和解决!

网友B:
很多人做这个啊  :lol

网友C:
在你使用MIG生成IP核的时候,应该有很详细的向导,让你选择和配置你要控制的DDR及各类参数,这个是关键,如果配置的不对可能就无法读取了.

在MIG的向导的左下方也会有一个User Guide或者Data Sheet按钮让你来完整了解MIG生成的IP核.
一般来说你只要配置正确,把生成的IP核加到你的工程里去,然后配置好和DDR相连接的引脚,然后控制你对MIG操作的接口逻辑就行了(没几个脚,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在MIG的User Guide里有说明,基本和你读写I/O端口差不了多少).

网友D:
3楼是大因扎吉的球迷?哈哈

楼主:
5楼:谢谢!我就是看的User Guide,里面的接口比较复杂。十多个信号呢,是不是只要改Testbench里的程序就好了,状态机需要自己做程序跳转吗?

网友C:
要控制的接口并没有多少,很多是和你DDR直接相连接的,所以说在用MIG生成IP核的时候很重要,一定要根据你的DDR做好匹配.

Testbench算是一部分吧,在USER GUIDE中有对Testbench的详细描述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是啊 ,可惜他受伤了:(

楼主:
9楼,谢谢!关于MIG我所知甚少,现在我的理解是,如果我把需要的控制接口部分做为我的IP核,那么能否认为estbench是所需要的激励信号?其实我的要求仅仅是将数据全部预先存储在DDR中,然后循环将数据读出,现在发现最难的是时钟同步的问题

网友C:
如过你的板子是现成做好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个chipscope,跑一下MIG自动生成的DEMO(需要你在配制MIG的时候选择需要TestBench),看一下波形和时序,我想你就会清楚不少.
我看的是Ug086  DDR的话, 285-290页是详细的内部结构图.读写时序看299-302.
                        DDR2 的话, 317-322..........................,..............331-334

你也可以根据你对应的结构图,改TestBentch来达成你的目的,不过小版还是要重重提醒下,在MIG向导的时候一定要匹配你的DDR才行.否则估计无效, 311-312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D:
另外,如果需要修改管脚位置约束,还要注意Answer Record 29313(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29313.htm)。因为MIG除了hdl代码,还有相关ucf。其中除了管脚位置RLOC约束,还有一些其他的约束,与特定的管脚位置约束相关,另外再MIG的代码顶层还有两个参数:DQS_IO_COL和DQ_IO_MS,也与位置约束有关。如果生成MIG代码后,还要对管脚位置约束进行修改,相关的其他约束和顶层的这两个参数也需要进行变动,否则implement时会出错。具体怎么做,那个AR29313里边有。
MIG我用过2.0,之后的版本就没用过了。但是对这个有印象。当时用1.73版的生成,然后在ucf里按照自己的板子修改位置约束,再用了那个AR里提供的一个脚本生成的其他约束和那两个参数。新的AR没仔细读,也不知道后续版本是否还要这么麻烦。。。
总之,用MIG有三点需要注意:
1、FIFO接口;
2、需要的时钟给对了;
3、约束以及顶层那两个参数。

网友D:
看错了。。。那个AR是针对V5的。。。其他器件的没用过,未知。。。丢人了,遁逃。。。

楼主:
我的MIG没有生成testbench,用的是只带DCM的,我现在的功能只是单次写进DDR,循环读入FPGA,66M的时钟写,200M时钟读,DDR是两片拼成32位的,用的是MT46V64M16,FPGA是Spartan3的3S2000,我现在就是不明白状态机怎么跳啊?谢谢!急!

网友C:
你先要明白MIG的时序,才能控制状态机阿.
那时序在哪里呢,就在User Guide中.

我这里传一个MIG3.5的User Guide.
287页为只带DCM,生成后的结构图.从299到303,就是控制时序图了.

做时序千万要保持冷静,否则会进入恶性循环的.附件有点大,我分压了

楼主:
好的,谢谢!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发现几个问题:
1、我用FPGA往DDR里循环写固定的数据,比如写20个数据都是0xFFFFFFFF(DDR是两片拼成32位的),结果量到数据总线上是稳定的值,地址只有最低三位是跳变的。我FPGA中的WR_FIFO参数是WR_CLK=66M,RD_CLK=133M,WR_WIDE=32bit,RD_WIDE=64bit(DDR的MIG生成就是64位的),WR_FIFO的标志位是全空和全满。请问我量到的测试情况对吗?
2、我单次写数据,比如写20个数据都是0xFFFFFFFF,再循环读出,结果量到数据总线上的值跳变,很乱,地址只有最低三位是跳变的,和写时的情况一样。我FPGA中的RD_FIFO参数是WR_CLK=133M,RD_CLK=200M,WR_WIDE=64bit(DDR的MIG生成就是64位的),RD_WIDE=32bit,WR_FIFO的标志位是全空和全满。请问我的测试又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读出来的值不是固定的数?是不是在自刷新时候DDR的数据总线都回零啦?
望再次指点啊!谢谢了!项目催的很……

网友C:
你DDR是2片拼成的话,在MIG和DDR的接口部分是如何连接的,还有在MIG的向导里有DDR和DDR2之分
另外你测试的话,最好不要用全1的数据,因为长时间全1的话,可能会被认为是无效数据

楼主:
版主,我给你发了邮件,麻烦帮我看看好吗

网友C: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外面跑,我会抽空看一下的

楼主:
再请教大家一下:
我按照MIG上的时序来写程序,然后仿真了一下,是行为级仿真。发现内部MIG的控制信号都对了,但最后FPGA端口上的信号乱七八糟。MIG产生的DDR控制器输出的信号DDR_DQ和DDR_A在时序上根本对不齐,有哪位大师能告诉我FPGA端口上的DDR控制信号时序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不要DDR的datasheet上的,那里的我更不明白。谢谢啊!

网友E(2013-01-09):
附件怎么下载不了哦?

网友F:
呵呵   帮你顶一个   你的问题   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呵呵   希望超人和猴哥有可能够帮你解决解决   呵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