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dv/dt超过范围,为什么会坏?

楼主(2010-11-15):
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击穿了啊

二极管的内部结构

楼主:
为什么会击穿?

网友B:
你这里是不是指的mosfet里的参数?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简单点说是dv/dt增加,雪崩电流达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击穿。

楼主:
是二极管,不是mosfet。能把复杂问题简单解释一下吗?伟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