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锁电路

楼主(2010-11-15):
本人有几块门禁上面用的电路板,测试时门磁没反映,检查上面的元件都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这里面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这可实在没法说,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先从焊接和连线检查起吧。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回复。我明天把板照成照片放上来。方便的话,可以加QQ917821249,以便可以多点向你请教了。:P

网友A:
问题在论坛里提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