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二极管封装问题

楼主(2010-11-15):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其实封装是器件在电路板上的焊接方式,也同时规定了器件的尺寸和引脚数目,有直插式的,有贴片式的,如贴片电阻有0805封装,是指大小尺寸,与具体元件有关,封装与元件要相适应,要不就焊不上去了

网友B:
所谓封装就是指器件的外观尺寸,封装有很多形式,PCB设计要与之匹配。

网友C:
元件封装在元件厂出厂之时已经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