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芯片或者电路?真心求教

楼主(2010-11-15):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这样一个芯片或者电路,能实现采集乐器的声音,然后把它以电信好的形式输出,类似麦克风的样子,当然如果这是个麦克风就更好了,工作电压在3-5V左右,有的话请告诉小弟这是什么芯片,或者是什么电路,谢谢啦

网友A:
这首先要看你的乐器是什么,用MIC是可以的,由铁磁性材料制成的弦还可以用带磁铁的线圈取得,电吉它的信号就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B:
一般的语音信号,8k的采样率,一般的AD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