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看看怎么从15V转为3V的

楼主(2010-11-15):
请各位大侠看看怎么从15V转为3V的,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
这个电路也可以

网友A:
请各位大侠看看怎么从15V转为3V的,应该怎么理解?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挂才怪。。。

网友B:
这个不是电源转换,应该是电平转换,但电路不对。

网友C:
这个电路貌似不对吧,楼主好好看清楚了在说话。

网友D:
Q1、Q3发射极应该连接到对地为负的电源负极才对。

楼主:
这个电路是将+_15V电平转为+_3V电平,电路是对的,已批量生产!

楼主:
修改一下再发一下!

网友B:
如果电路是经验证的,说明楼主给的电路不全,不全也不对。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同意9楼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电路输入是一串口信号,电压约15V,经取反后双端输入,后输出3V左右脉冲信号,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无需供电,感觉是属于差动放大类电路,请各位参考!

网友E:
有钱买非门了不如买片比较器。

楼主:
修改后,再发一下.